注释无法删除

楼主(2010-12-04):
大家好,我用OMRON软件编了个小程式,想把程式里的时间继电器的注释删除掉,却提示:使用自动生成前缀的符号必须包括一个注释。无法删除是怎么加事呀?

网友A:
在这删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先看看是否在编辑模式。我记得OMRON的软件,带监试和运行时是不可以修改的,只有在编辑下才可以更改和保存。你试试看。

网友C:
工具--选项---符号--自动生成符号名(把这个选项前面的勾去掉)就好了!

网友D:
上了这个网站才知道好人还挺多的

网友E(2011-01-12):
这个网站好人好多,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