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新问题!现场急呀!

楼主(2010-12-04):
PLC被干扰了!误动作,系统主要是温控,电阻丝一通电,PL C就罢工了。电阻丝不通电,PLC能正常工作。各位高手看看,支点招哈。

网友A:
加屏蔽了吗

网友B:
PLC接地吗,电阻丝是否漏电

网友B:
用度模块了吗

网友C:
检查哈接地,公共线等。
我单位前些时候,遇到很多信号不时干扰,造成泵误启动。后来对接地,屏蔽等从新改造,加隔离器等方式,最后解决了问题。
在没有出现干扰情况。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网友D:
PLC供电,要和负载供电分开。加强屏蔽。

网友E:
强弱电分开

网友F:
应该是接地和电阻丝漏电

网友G:
主要是用的温度模块易受干扰,PLC的温度模块是4路或几路公用地,有一路干扰,其余几路温度都波动,更换屏闭型热点偶,保证解决问题

网友H:
看看PL C的[ERROR][RUN]LED灯是否正常,根据状况参看手册找原因。

网友I:
检查接地,屏蔽,强弱电分开

网友J:
不会吧,很少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K:
信号端加电容隔离

网友L:
PLC电源有加电源滤波器吗?

网友M:
PLC罢工是怎么样罢工,不明白

网友N:
电阻丝没这么大干拢吧,什么PLC

网友O:
应该是电阻丝漏电!

网友P:
把强电和弱点分开。

网友Q: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用线太细,接通电热丝的时候,电压下降太多。

网友R:
杂讯干扰,在plc有杂讯号输入加rc滤波或电容(plc输入点信号长度太长,越有杂讯干扰)

网友S:
加装隔离模块

网友T:
强弱电分开,以及PLC电源独立在换个屏蔽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U:
供电分开。。。。加屏蔽,,,做接地

网友V:
隔离加屏蔽

网友W:
加个大风扇看下

网友X:
电阻丝漏电的可能性大,PLC的电源最好隔离开

网友Y:
是不是 电网容量不够啊。你了电阻丝功率是不是 太大了

网友Z:
``检查一下PLC是否接地了吗

网友AA:
把PLC的通讯线与加热线分开吧

网友AB:
高手好多啊

网友AC:
电阻丝不会干扰PLC,可能是线路压降导致PLC供电不足造成,查主电路
QQ:6395435

网友AD:
检查工作环境,再加上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