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高手请教温度控制器怎么通过三菱PLC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温度

楼主(2010-12-04):
高手请教温度控制器怎么通过三菱PLC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温度

网友A:
用PLC的温度采集模块,配合触摸屏很容易实现。

网友B:
用带通信的温度表直接跟屏通信就行了

网友C:
有一种表是有传送输出功能的也可以用。

网友D:
用AD模块即可实现

网友E:
用触摸屏通信,再透過PLC控制程式較為簡化..............................

网友F:
用温控器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