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的数据读取不准的解决办法求助

楼主(2010-12-05):
现在碰到一个称重仪表读取的数据不准,如0对准的读数是4000,可现在读到的是4065左右,想用程序中减去65然后做比例运算,可好像不是成比例,现在的疑问是:
要是仪表数据读取不准确的话,仪表是不是成比例的给予数据的,还是把仪表弄到最大,算出它的最大量程后成比例的运算
(以前做过一个仪表,是用一个好的万能表,把电流调整好就可以,不过要是现场没有好的仪表的话,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有压力传感器吗

网友B:
数据是怎样得来的。看看你数据的源头。在看程序。

网友C:
多测量几个数据看看是不是成线性就知道了,跟手表一样,你是要每天只准一次的表,还是一天慢一分的表。

网友D:
别的仪表一般校验零点和量程准确了,就行。
称重的表没有用过,我想道理应该一样。
从你说的情况看,零点就不准是吧?

网友E:
你的称重仪校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