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出现故障

楼主(2010-12-05):
大家好我有一个FX2N-M80MR的PLC在使用中突然没有输出,且PROG。E灯闪烁。且内部程序也读不出来。请教大家提供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A:
断电重启几次,不行就坏了,之前没有备份程式就麻烦啦啦!!!

楼主:
断电重启也没行。程式有备份,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

网友B:
无法联机,CPU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内部程序读不出来,就用你的备份你直接写进去就是了!

网友D:
建议先排查外部线路是否有短路等现象。

楼主:
外部线路是没有短路现象。接线端子上只接了电源线。

网友E:
打开PLC。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烧坏了
三菱

网友F:
输入端有没有接编码器等传感器,卸掉试试

网友G(2011-02-11):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H:
程式有备份。从新写入程序,

网友I:
内部电路板故障

网友J(2011-05-15):
PROG闪烁可能是程序出错了
看看定时器和计数器的数值是否出错
PLC内部电池电压下降也可能出错
一般为电池电压低造成的程序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