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0-12-05):
请问下,一般检测布用什么传感器?红外,薄布会透过;用色标,黑色又测不出来。

网友A:
光电反射,灵敏度可调那种
红外的一种吧~

网友B:
光纤放大器
黑色有问题

网友C:
用对射式传感器或遮断式传感器
學無止境

网友D:
用对射式光纤传感器,肯定有效。
下载积分:+3(hardy_6817) 热心助人

楼主:
对射式光纤传感器 没试过,只试了自反射的,谢了,叫老板买个试试~

网友E:
怎么可能,玻璃都可以感应得到,布怎么会感应 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