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

楼主(2010-12-05):
两个4KW的电磁高速电机,如果一个电机烧了。
能不能互换啊?
磁极与电枢是不是配夽的。不能换?

网友A:
交流电机部分是一样的。可以互换

楼主:
问题是与电机轴相连的那个电枢能不能换?
工控组态

网友B:
可以互换的!

网友C:
可以互换的!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D:
同厂同型号的当然能换

网友E:
相同型号规格的可以互换

网友F:
你的电机是属于直流电机,最好不要互换,会影响电机性能,因为电机内的硅片生产时是同一块分开的,可能会影响电机的磁通量,

网友G:
同型号的可以

网友H:
有电枢的是直流调速,不是电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