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组网

楼主(2010-12-05):
FX系列组网
我公司有 20条线 每条线有7台 FX系列PLC 三台A系列
我要把20条线的 设备全部用一台电脑 监控 产量 该怎么做啊 ??
好像用 CClink H网 什么的
有详细点解答吗?

网友A:
能把你现状说得清楚一点吗/,现每条生产线上的PLC有没有组成网络,PLC的型号是什么,你只需要采集生产数据还是需要通过上位机(PC)控制呢

楼主:
PLC有 FX1s FX1n FX2n FX3U 和A系类的
现在所有的 PLC 都是 独立的 没有 联网。
我想用台电脑 监控 每台PLC 的 开关量 和 软元件D中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