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安川这个型号的伺服有人用过没?

楼主(2010-12-05):
有高手知道了解这个型号的机子有什么软件设参数没? RS232串口的怎么接线?
SERVOPACK
MODEL SGD-02AS
INPUT AC200-230V 50/60 HZ

楼主:
我QQ296550049 Emil :
weiming.213@163.com

网友A:
用SIGMA WIN 接线在帮助文件里找。

网友B:
用过,,可以用外置数字操作面板操作,,也可以用安川的软件进行设置。

楼主:
按照SIGMA WIN 接线怎么电脑没法识别啊?

网友B:
确认有没有接错线,伺服有没有上电,另外电脑端口号设置是不是一样。只要确认这几项就没问题了。
jxh668

网友C:
串口可以用外置数字操作面板操作
我有这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