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数据求助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0-12-05):
请问各位大侠,用FX2N PLC控制VFD-M台达变频器用到的通讯指令RS,通讯数据结构如图所示,我想问的是用FX2N PLC去控制E740三菱变频器的通讯数据结构是一样的吗?因为说明书上没看到此说明,有些疑惑,请大侠赐教!

网友A:
E700通讯设定见
http://down.ymmfa.com/?type=fr
应用篇。
可使用三菱变频器专用协议或ModbusRTU进行通讯。
与上图中台达的通讯格式不同。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热心助人
通讯数据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