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x1s-14mr-001导入程序后没反应?

楼主(2010-12-05):
我的fx1s-14mr-001导入程序后没反应?一样的程序,我想清除再试导入一次,不知咋清除,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A:
运行开关打到RUN了吗?
------------------------------
直接重新下载程序即可把原来的程序清除。或者用【在线】下的【清除PLC内存】功能。

楼主:
是RUN啊,但我把它反读到电脑咋成了空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RUN啊,但我把它反读到电脑咋成了空白啊???
说明程序没有成功的传进去。
在正常写入时,会提示你PLC要进入STOP状态,确定之后PLC运行灯灭,程序开始往PLC中写入,写入成功后再跳出“完成”的对话框,并再提示你PLC转入运行状态,运行灯亮。
此时再次读出到电脑,里面有程序才对。

网友B:
不能在线监视下?

网友C:
直接下载可以覆盖原来的程序!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贴个8.86版的图供参考,看图1右侧设置,任楼主选择一个。图2是编程时选择成监视(写入模式),当变换程序时就会在PLC运行时直接写入而不用把PLC打至STOP了。
饿米豆腐

网友E:
程序重新下载到PLC,开关RUN.还不行在线监控

网友F:
可能把空白的程序下载上去了!在从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