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程序如何理解! 大侠赐教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0-12-05):
在论坛上看到有位工控朋友写的PLC与变频器通讯程序(程序如附件),程序里有段看不明白(如图片段总和校验)用到的CCD D11 D28 K9
ASCI D28 D20 K2 有何用处! 请大侠帮忙! 谢谢

网友A:
这要结合通讯格式来看。
CCD 校验码指令
CCD D11 D28 K9 是将D11~D19之和放在D28中;
ASCI ASCII码
ASCI D28 D20 K2 是将D28的低八位数据转换为ASCII码。
这样就得到了三菱变频器专用协议里面规定的求和校验码。之后再用RS指令将这些字符发送出去即可。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热心助人
该程序如何理解! 大侠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