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PLC程序安装学习

楼主(2010-12-05):
我新安装了GX Developer-8.86Q和GX Simulator 6-C怎么打开工具栏是灰色的都操作不了,请高手指教。急!急!!急!!!

网友A:
安装过程中选择了只做监控选项了。

网友B:
如一楼所说,楼主你安装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不应该打勾的,那地方叫监视专用
再安装一次吧,这次不要打勾。

网友C:
2楼你说的没错,

网友D(2011-01-29):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还遇到了这个版本的中文版装不上,英文版的却能装上,你能帮帮我吗,先谢谢了。

网友E:
重装一次。看清楚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