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低速运行

楼主(2010-12-05):
如果伺服电机的负载比较的轻,能否常时间在低速运行,如3000转每分的电机,能否在200转每分常时运行

网友A:
可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伺服电机没问题,如果你觉得负载太大了建议加个减速机。

网友C:
没问题,转矩差不多

网友D:
绝对没问题的,伺服电机低速运行时,它的输出扭矩并不低!

网友E:
伺服电机可以低速运行的
QQ:6395435

网友F:
肯定可以的啦!

网友G:
应该可以的

网友H:
转速要求没有那么高,为什么不选个减速比 大点的呢,老是低速工作对电机也不好

网友I:
这是当然可以。伺服电机本来就有恒扭力功能。只要根据机械特点把伺服器的参数调试好就行了。

网友J:
当然可以..

网友K:
伺服低速性能,相对于步进,这是个优势啊。

网友L: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