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内存清除“帮忙看看

楼主(2010-12-05):
有关”PLC内存清除“是清楚PLC内存中的临时数据吗?
如果需要清楚机台的所有残留信号(断电和使用Reset键无效),可以使用清除内存吗?重新开机不受影响吧

网友A:
这是三菱的吗,没遇到过

网友B:
西门子的PLC内存就清除过多次,清除后有些程序上用到的参数要重新输入,你不知道那里参数要输入的不要乱来哦

网友C:
PLC内存清除是把程序也清除完了。

楼主:
三菱的,
那些参数要重新输入,怎么判断的啊?
昨天处理异常时差点就清了

网友D:
你可以用软件里的程序检查项检查一下问题出在那里在作处理嘛

网友E:
清除PLC内存将PLC程序及内存数据都将清除。
所以建议慎用。

网友F:
清除PLC内存后,PLC里面将只保留默认的参数设置,其他由用户修改的参数和程序全都没了

网友G:
PLC内存不能清除,清除内存所有程序及数据都没了

网友H:
清除可是要谨慎操作,不然就恢复不了

网友I:
把PLC电池扒下来,放电,再装上,试试看

网友J:
清除的时候有三个勾  如果全勾的话  PLC就恢复到出厂状态了 里面程序也没有

理论上只勾其中一个勾可以达到楼主的效果

但最好用另一台无用的PLC做一下试验

网友K:
引用楼主hwl666于2010-12-05 15:14发表的 有关”PLC内存清除“帮忙看看 :
有关”PLC内存清除“是清楚PLC内存中的临时数据吗?
如果需要清楚机台的所有残留信号(断电和使用Reset键无效),可以使用清除内存吗?重新开机不受影响吧

清理临时数据?好象PLC中要断电保存的数据一般都是有用的,最好不要清理,因为有些可能是程序所需要的一些固定偏置值或断电前保存的一些重要数据。
由于断电保存寄存器个数较多,但如果程序中没有用到,一般来说都是0无需清理。
饿米豆腐

网友L:
三菱的 可以用软件中的监控运行  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清除要慎用  搞不好吧程序弄没了你就麻烦了

网友M:
慎用!你比较熟系这个程序除外。我就因为清除了内存花了一天的时间才把原来机器里的参数调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