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触摸屏、电脑三者如何通信

楼主(2010-12-05):
FX2N-48MR PLC和海泰克5600T触摸屏连接通信后,用笔记本电脑如何监控PLC 程序运行

网友A:
建议通过485通讯。电脑端可能要自己做个软件来监控,或用组态王之类的做个界面来实行监控。

网友B:
在PLC上加一个FX2N422-BD通信用板卡就可以了

网友C:
在PLC通讯口上加个通讯扩展模块就可以了,既可以上传下载屏的程序,也可以同时监控PLC程序的运行

网友D:
加个422通讯模块就可以了,3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