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菱F700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0-12-05):
我用一台三菱F700—37KW的变频器控制一台37KW的电机,运行时测得变频器输入端的电流在50A左右,输出端的电流在75A左右。为什么相差那么大?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不可通过变频器的设定使输入和输出的电流相等或差不多?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用那种电流表测的

网友B:
变频器输出有谐波成分,一般的数字表会受到干扰不能准确测量到电压和电流

楼主:
回复二楼的朋友:变频器本身显示的电流也是和输出端的电流一样,就是在75A左右,不存在你说的情况。

网友C:
一般数字钳形表测变频器输出电流不准看变频器面板监视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D:
主要原因是 功率因数提高了。输出电流下降。

网友E(2011-09-21):
看来内行不少呀!不要看电流,要看功率!运行时测得变频器输入端的电流在50A左右,输出端的电流在75A左右,你输入电压是多少?你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你明白啥意思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