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05):
我现在用的FX2n-16CCL-M通信,可是故障灯ERR老是闪烁,但是又能正常使用,只是偶尔通信中断,全部的与之通信的设备报警通信故障,只要关闭下电源复位后又正常了。请教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A:
程序错误或模块硬件故障

楼主:
看来得买个模块换下试试了,谢谢!

网友B(2011-02-18):
换个新模块试试

网友C:
硬件链路也要查查哟

网友D:
要么就是程有错误,也有可能是有主控上的PLC断过电没有等2分钟左右再上电

网友E:
站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