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5):
我的海泰克软件在编好程序后,怎么离线模拟不了,点击离线模拟画面跳一下后就没有。那位指点一下?

网友A:
重新下载一个安装吧

网友B:
点击编译完成后才可以

楼主:
我是编译好了再离线模拟的,重新安装了程序也是这样的?

网友C:
那么只能是软件问题或者操作系统问题了,也有可能是杀毒软件的原因。

网友D:
海太克的怎么在线仿真呀

网友E:
好好看看说明书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