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12-05):
为什么我安装的三菱编程软件,编好程序保存后编程CAD的格式了,不能再用编程软件打开

网友A:
右键,再点打开方式,选择三菱GPPW打开

网友B:
假如一楼说的不行,那就可能是电脑中毒了,我遇到过类似情形,我电脑不是精通了,所以重装操作系统,再逐一安装相关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