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PLC实现定长切断

楼主(2010-12-05):
设备具体是用一个触摸屏代替大部分的开关,然后控制三个交流电机,主轴电机常开,送线电机和切线电机。通过PLC控制送线电机和切线电机实现定长切断功能。现在就纠集在计米功能的实现,如何才能实现1CM的精度调节。我对西门子的S7-200不是很熟悉,以前学过三菱的FX2N系列,所以第一就想到用三菱的FX2N。是用计脉冲数*系数=米数,然后计米数到定长输出信号停止送线、切线;还是有别的什么办法。
望有相近的实例,或者哪位大哥直接一二,QQ307889297。新学者致谢!

网友A:
哪位大哥给点指点!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B:
算出轴一圈长度是多少,用编码器计数,再用长度乘以次数就等于你要切断的长度,公式是要自己算的
下载积分:+1(wu32u2) 热心助人

楼主:
没人指教么!!

网友C(2022-03-18):
伺服精度高一些吧。

网友D:
送线马达出材料的地方套个从动滚轮带编码器,滚轮压着材料,一个脉冲多少MM算出来,参数里设置从给切断信号到切断点时间做补偿,剩下的就是该设多少切多少了

网友E:
用S7-200好些,如果用三菱,用fx1s或者用fx3u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