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线路图

楼主(2010-12-05):
电机正转运行中,用物体挡一下光电开关,正转停,延时一段时间后反转,反转一段时间后停。然后重新开机。
请各位大侠赐教线路图,谢谢!

网友A:
是要程序还是电路啊?

网友B:
你是用继电器做还是用PLC来做

网友C:
看下可以用不,plc程序

网友D:
学习中
再过两年,钞票还不如手纸,送捆大葱,那得是多大的交情啊……
走自己的路,想说谁说谁去吧
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耕坏的田。

网友E:
这种人真无耻,丢个问题人都不见了

网友F:
是不是做工控的啊,就这么个正反转电路

网友G:
这电路用继电器就可以了
两个通电延时时间继电器做延时,
两个接触器接电机正反转电路要互锁
光电开关控制小继电器通电自锁切断正转,时间继电器的电
延时控制小继电器的电自锁反转启动时间继电器的电延时切断反转
大概是这样的思路的

网友H:
你是用什么PLC的呀
迈翔

网友I:
顶一顶,但我唔识

楼主:
谢谢大家赐教,在下心领神会!

网友J:
你是想用PLC编程还是想用继电器的?

网友K:
用硬件电路实现如下图所示:

网友L:
陶瓷电工群124866821,欢迎陶瓷厂电工加入; 一起交流;学习陶瓷行业电路;及工作介绍!

网友M:
用继电器就可以了
,8楼说的对.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N:
汗,这年头屁大点项目都用PLC啊,都是有钱人啊!如果楼主是为了学习,可以学习一下,如果应用于项目,用PLC根本没有什么意义,根本显示不出PLC系统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