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定时器讨论

楼主(2010-12-05):
如何让一个定时器可以达到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设定,大家有办法吗?

网友A:
办法好多的,多个定时器串联,对定时器的时间到触点进行计数

楼主:
我是说要1个定时器完成的,我要把这个定时器的值在触摸屏里设定,
要超过1小时的时间,还有另1个寄存器显示实际值,能完成这个
功能,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B:
你可以用脉冲加计数器来完成。

网友C:
LD M8014
OUT C0 K60
LDP C0
OUT C1 K9999
RST C0
END

网友D:
你可以考虑用一个定时器加多个个计数器来实现。

网友E:
定时器与计数器配合使用

网友F:
ld m8013 incp d0
ld= d0 d1 out y0
d1设定值,d0显示值。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