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欧姆龙cpm1a plc系统设定怎么设定和变更
xuehi

楼主(2010-12-05):
CPM1A PLC的系统设定DM6600~DM6655用什么来设定,怎么设定和变更的。谢谢

网友A:
要看你需要改变什么?

xuehi

楼主:
像DM6600里面的参数

网友A:
CPM1A_2A_2AH_2C Programming Manual W353-C1-04.pdf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xuehi

楼主:
那只能用手持编程器来设置吗?还是也能用CX-7.3软件来设置

网友A:
都行,设置好后要关电,重启PLC

xuehi

楼主:
在软件的‘设置’里面来改。谢谢版主。

网友B:
暗示防盗锁vavfgba上的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以下
迈翔

网友D(2011-10-02):
我也学会了,谢谢哦

网友E:
3楼的资料很祥细

网友F:
在编程软件右上角点击帮助那里可以查看特殊寄存器
新人求教:欧姆龙cpm1a plc系统设定怎么设定和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