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安装求助

楼主(2010-12-06):
大家好,我在电脑上安装CX-Programmer软件后,启动该软件时,出现无法初始化CX-Server,请检查安装,这是哪里问题呀,请大家帮帮忙。
2010-12-6 0-18-49.pdf

网友A:
是否之前有安裝過omron的軟體?

网友B:
<<注意>>
当你更新CX-Programmer时,一定要更新共通模块(CX-Server)。

楼主:
以前有装过低版本的。

网友C:
以前有装过低版本的

网友D(2011-11-05):
我也有过同样的问题,原来的卸载干净了也不行,后来重装了系统才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