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問題

楼主(2010-12-06):
今天早上上班有1台机器无法开动,LG的PLC有输入,但无输出信号,
请问LG的PLC容易坏吗?

网友A:
有可能是定时炸弹呢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
定时停机有可能 我遇到过几次。别人找我 还加密了的,给把暗桩去掉就好了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开机不一定有输出信号的,要看怎么控制程序的,检查输入有没问题,有的信号没有接入的话,会造成没有输出,程序条件不满足当然没输出了,另外看有没人动了模式开关。

楼主:
检查了一下,还是输入信号没有满足,门限开关没有压到位,
刚才是组长汇报的情况,还是要自已细心检查才能解决
问题。

网友C:
有人机介面吗?可能是机器设备本来出了故障就开不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