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步进电机温度好高啊

楼主(2010-12-06):
我用的是深圳步科的3M458的步进电机,只要一上电,他就发热,放着不运行差不多5分钟之后就非常烫手,可以动起来,但为什么这么热!?
这正常吗?

楼主:
这是这个步进电机的一部分参数

网友A:
步进是那个样子的,如果负载不大,可以把电流调小点,那就不会那么发热了

网友B:
在工况允许的情况下,可将保持电流调小来降低温度

网友C:
5分钟就发热,可能是你的锁在不动的时候一直锁着,发热导致
建议你不动的时候,不要锁定(也就是使能端)

网友D:
驅動器的電流調太大了,或者電機的軸卡住了,

网友E:
他的电机是不是有多根线啊,还是你接线有问题?

网友F:
电流大了,或驱动器有问题

网友G:
问问厂家不就得了!

网友H:
步进电机温度100度以下都正常

网友I:
没关系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步进电机温度100度以下都正常
有那么高的允许温升吗????

网友K:
电压、电流没有用对或设置不对.....

网友L:
里面的参数设错了吧

网友M:
驱动器上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N:
是不是驱动器和电机不匹配啊,也有可能是最大电流值小,一个是过热时间值小,

网友O:
步进电机驱动电流过大,在不掉步的前提下适当调小。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