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我按照-----这种安装方法安装的
安装方法:
1.首先将文件解压。2.然后找到“swccfl08.rar”再解压,解压为“swccfl08.iso”然后用虚拟光驱安装软件。刚点了setup就出现了如下画面
44为我的电脑信息
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XP系统要升级到 SP3以上,还有楼主的电脑实在太破了
  • 下载积分:+1(fuyuesong123) 破是破了点,不过主要是 ..

楼主:
    2楼说的的系统不行 现在我换了这台电脑,可是还出现同样的问题 ~~
    请各位前辈帮小弟分析下 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你的系统是精简过的快速安装版的操作系统吧,换个未曾精简优化过的系统看看。前面电脑的配置可以安装的。
  • 下载积分:+1(fuyuesong123) 热心助人

网友C:
    又一个GHOST版本的牺牲者?还是找个完整正常的版本吧,装完后自己做个GHOST如何。
    饿米豆腐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D:
    谢谢指点
    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