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讯问题!

楼主(2010-12-06):
电脑/触摸屏/三菱2N同时使用要用什么通讯设备!

网友A:
编程线就可以了。三菱的触摸屏支持透明传输功能。

网友B:
编程电缆即可。
饿米豆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编程线就可以了。三菱的触摸屏支持透明传输功能。
同意版主!

网友D:
电脑用屏线和触摸屏连接,屏和PLC连接就可以了,电脑可以用PLC编程软件在线编程和监控,
學無止境

网友E: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不是三菱的触摸屏,FX2Nplc,电脑,
建议你配一个FX2N-422B D模块,就可以实现共同使用了
我现在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F:
编程线就可以了。三菱的触摸屏支持透明传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