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三菱PLC与松下触摸屏通信线怎样连接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这根线还蛮难做的,最好让屏的供应方提供。
松下在国内做得很不正规,甚至不如信捷这样的国产公司。
我翻了半天在他网站上连下载资料都不好找
有一个技术支持电话:TEL:800-820-3096
此外我觉得这个屏上有232口的,使用一根三菱的FX-232CAB-1 + 一个232BD 可以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是我的触摸屏上没有232接口的,它有一个接线排,八位的。触摸屏是GT32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抱歉!我说错了!触摸屏是有232接口,八位的接线端子,而接线方法我也找到了。但是三菱的plc好像只支持422接口的。
    那么我要换一个422接口的触摸屏了!但是没有关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我这里是松下一级代理,我有给三菱PLC和松下触摸屏配线,可以找我买一条转换线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根线还蛮难做的,最好让屏的供应方提供。
松下在国内做得很不正规,甚至不如信捷这样的国产公司。
我翻了半天在他网站上连下载资料都不好找
有一个技术支持电话:TEL:800-820-3096
此外我觉得这个屏上有232口的,使用一根三菱的FX-232CAB-1 + 一个232BD 可以试试

同意站长的观点,我用松下产品的时候感觉他们的配套服务做的不够周全

网友D:
加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