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伺服驱动器少收了脉冲,怎么解决?

楼主(2010-12-06):
前几天发的,为什么同步带会有累计误差???,这个帖子,现在问题找到了。
根据lgl11朋友的提示,打开伺服驱动器的监控模式,发现有时候会少接收1个脉冲。
重新检查了配线,将编码器与电机线分离,PLC脉冲线用屏蔽功能的线(不是双绞线),都有接地,控制在1米左右。
但是,重新测试后,问题还是一样,每转几圈就会少接收1个脉冲。
设备就一个松下伺服加一个编码器,PLC是3U的,没别的干扰信号。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朋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把你现在的接线图贴上来,,或许可以帮你找到根源

网友B:
呵呵,你把脉冲频率降下来试试!

网友C:
可以检查以一下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D:
把精度调小
就算是少了个脉冲
也不影响

网友E:
在程序中加一个脉冲就可以 完成这个难题了

网友F:
我也发现这种情况,PLC给的脉冲和伺服驱动器发出的脉冲数不对,你的才差几个,我的差好多

网友G:
有时候也有可能是程序造成的

网友A:
伺服玩好了是个好东西,要是是半吊子水平,那就有你们头痛的时候。从安装到编程调试,,每一步都得考虑周全,,否则就会出现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现象。

网友H:
请你核实一下电子齿轮比,也许约分有问题

网友I:
用伺服自己的电源。5V或者24V. 3U的PLC的就这样

网友J:
呵呵,估计是程序或者接线问题啦

网友K:
少1个脉冲很正常的啊,不是叫你把脉冲数改为3000试试吗?不要太大了。

网友L:
想一个脉冲都不少是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