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0-12-06):
电机是由变频器控制,速度是由前一个电机的速度作为参考值,用PID速度控,编码器反馈转速,但这变频器同时接入张力控制器的参数,那么变频器是如何处理有两个控制参数的输出?

网友A:
编码器信号接入矢量变频器,张力控制由张力控制器完成;变频器怎么要处理两个控制参数的输出?
jxh668

网友B:
“那么变频器是如何处理有两个控制参数的输出?”
是如何处理有两个控制参数的输入吧!

楼主:
变频器是丹佛斯,频率是从前一电机变频器的冲脉冲输出得到参考值,另外这变频器的一模拟输入端是接张力设定参数,另一模拟端是接张力控制器得来的张力参数(张力反馈),因为这电机是速度PID控制,我的意思是它输出的频率是以前一电机的参数为标准,还是以张力的参数为标准,还是另有解释。

网友C:
请问楼主变频器是丹佛斯哪个系列的变频器?看楼主的介绍应该是用变频器做卷取控制,我用过的丹佛斯变频器貌似没有带卷径计算功能的。

楼主:
丹佛斯FC300,没有卷径计算,用在染整定型机上的,主要是前后速度要一致,估计是速度要一致外,可能也要考虑张力的因素,但有点不明白变频器如何处理两个参数。

楼主:
可能是两种选择吧

网友D:
是做的同步控制吧~!
既然接了张力控制吧那变频器的PID控制可以不需要用 个人看法变频器的PID控制用在同步上面不这么好
就像你说的只要将你那台主速电机的频率给张力控制板 然后张力板输出信号给后面的变频器

网友E:
前后速度一致,是2轮的线速度一致,通过张力转化成模拟量,PID调节变频电机速度
jxh668

网友B:
转速由编码器控制,张力控制器控制最大扭矩

网友F:
是张力闭环速度控制,根据预设张力和前级速度,算出后级基础速度(变频器设模拟输入偏置),再根据张力反馈和预设张力的比较,经过变频器PID运算后,算出后级偏差速度,变频器输出速度就等于基础速度加偏差速度(可正可负,变频器设为模拟输入相加)。

网友G:
应该是已前面的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