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到时间自动清除程序

楼主(2010-12-06):
三菱PLC怎么做才能在指定的时间到达后,自动把里面的程序清除掉

网友A:
路过顶一下发的说法

网友B:
用M8031或M8032

网友C:
清除程序难做,禁止所有输出是可以的。

网友D:
清除程序?好象做不到,限制输出可以。
饿米豆腐

网友E:
可以!时间到后控制输出220V,直接把PLC烧掉!

网友F:
没听说过呀,

网友F:
PLC到时间自动清除程序,可能做不到。

网友G:
目前未见有人做过

网友H:
想问楼主你到底要干什么?哈哈

网友I:
这种清除程序的机器,大家喜欢吗?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

网友I:
我知道三菱有条串口通讯命令是清楚程序用的,一收到立马清除所有梯形图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

网友J:
PLC未提供此功能吧,呵呵

网友K:
有的
我一个朋友的朋友 给别人改造工程 试用两个月后 不付款
第一次给程序加密 人家拿去破解了
第二次直接来个清除程序 付款就给你上程序。。
不知具体弄。。

网友L:
暂时没听说有这功能窝!.

网友M:
暂时没有看到过~~~

网友N:
切掉电源

网友O:
这个功能我也想要,不知道那位高手可以作到,我也想过很多方法,但都不行,禁止可以作到但就是无法删程序

网友P:
我发现PLC又多了一个功能了,可以帮某些人做没职业道德的事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Q:
PLC好像没这个功能,但可以自己做。对PLC的电池电路改造一下,时间到切断PLC电源同时切断电池电源,应该可以的。
自学

网友R:
把电池的一根线引出来控制,时间到了输出一个信号让一只继电器自锁,然后同时断开PLC的电源和电池的一根线,一般10多分钟就把里头的程序彻底删除掉了。这个想法来自三菱PLC如果长期不通电,耗尽电池的电后,程序会完全丢失无法恢复。实例在fx2nc 64mt试过,完全做到你的要求。不过最好不要拿来害人就是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可以!时间到后控制输出220V,直接把PLC烧掉!
太狠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T:
可以的,要几年几月几日几分几秒,都可以

网友U:
楼主是不是程复位

网友V:
那位高人大哥出来指点下我也要学这个
迈翔

网友W:
切断PLC电源同时切断电池电源,应该可以的

网友X:
难呀我还不会

网友Y:
这招用来对付那些喜欢拖欠工程款的人很不错,够狠
James

网友Z:
5楼是高手,佩服

网友AA:
貌似高手不少啊 嘿嘿学习了 特别是接220电的绝对是牛人 哈哈

网友AB:
路过顶一下发的说法
楼主心太坏了,

网友AC:
现在的PLC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AD(2011-04-16):
这有点太狠了

网友AE:
那就在开始的地方搞一个主控指令,然后等程序结束后再置位,这样就差不多了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AF:
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AG:
什么时候开发过定时檫出软件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