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好心人帮忙分析S7200程序

楼主(2010-12-06):
[upload=1] 不太会PLC,麻烦哪个好心人能帮忙解析一下
描述:程序

网友A:
没时间呀 看程序得花很多时间的

网友B:
简单分析了一下,后面类推。

Email: hfzwz@qq.com

楼主:
描述:12
多谢3楼的好心,实在太感谢了!有没有谁再帮个忙把这两条看看啊呀!

网友C:
楼主求你看看帮助里面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3楼的好心,实在太感谢了!有没有谁再帮个忙把这两条看看啊呀! [attachment=51473]
这是两段关于数值比较的触发程序,这有什么看不懂?

Email: hfzwz@qq.com

网友D:
描述:12
多谢3楼的好心,实在太感谢了!有没有谁再帮个忙把这两条看看啊呀! 11
这两段是模仿PID控制吧

楼主:
不好意思,谢谢各位了!

楼主:
那就是说这两条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在设备上监控观察时发现网络11中的VD14里的数据为46~0左右,这是物品通过光纤的时间,应该不可能出现为0的情况吧?
实在不是很懂行,请哪位高人指点指点啊。

网友E:
我的理解:
网络12:当I0.1上升沿且M0.1的状态为1时;数值VD14值在20~50之间时置位V0.1。同理只要满足数值VD14在值之间其有对应的结果。
网络11:当V0.1~V0.5其中有值为1时,同时数值VD24有对应的值时,置位Q0.0。

楼主:
多谢11楼大侠的指点。解析的很完全。
还有个问题:
按理说,VD14里的数据不可能为0的啊,因为物品通过光纤,再快也有时间吧,(物品长度大约100MM,速度9个/秒),光纤查过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