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10-12-06):
我按装的GX Developer-7.08 安装过程中,输入激活码570-986818410之后 单击下一步 就没反应了 这是怎么回事??????? 高手们 帮帮忙呗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GX Simulator-6仿真软件不能安装,也是激活码输入以后就没有反映了!在GX Developer-7.08 中编辑的程序不能仿真!高手支招啊!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B:
换个高一点的版本试试,坛子里找。
饿米豆腐

网友C:
是不是以前安装过?

楼主:
是啊 以前装过

网友D:
没有卸载干净引起的,,,清理下再装。

楼主:
怎样才能清理啊 我用鲁大师都清不干净

网友B:
修改注册表与三菱有关的一并删除,修改之前建议备份一下,以便改回。
饿米豆腐

网友E:
先安装环境檔后,再安装主程式

网友F:
好像有一个EVNIEL(记得不怎么清楚了)的程序,压迫先安装软件的驱动程序之后才可以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