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三菱编码和译码指令问题在看编程手册的时候编码指令和译码指令一直看不懂,望高手详细指点一下,比如说译码指令和编码指令,

这两个指令分别是什么意思,麻烦高手详细替我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排在队列某一位的人上前一步并报号,此为编码。
某人根据编号回到队列中相应的位置,此为译码。

网友B:
楼上的比方虽然生动有趣而且很贴切!让人长见识!但是楼主未必明白,还是给人解释清楚点好,1楼的兄弟就好人做到底吧!

网友B:
DECO D0 Y0 K4 就是把D0的低四位所表示的十进制数用Y0至Y15这16个位元件的相应位表示,
ENCO X0 D0 K4 就是把X0~X3所表示的十进制数反应在D0的第0到第15位上,解释不够精确,请1楼的兄弟不要笑话。

网友C:
DECO D0 Y0 K4 是解码指令,K4表示源操作目标D0只解码四位最大是1111(二进制数)转为十进制为16;简单地说就是当D0的值为0时Y0输出;当0的值为1的时Y1有输出,当D0的值为1111时Y16有输出。
ENCO X0 D0 K4 是编码指令,K4表示源操作目标2的四次方就是输入元件X0到X16,当X0到X16没有入输D0的值为0;当X1有输入D0的值为1,当X0,X1有输放D0的还是1,简单地说就是当X0到X16元件最高一个元件号有输入D0的值为最高位数号的值,就是说X0,X1,X2,X3 ,X4都有输入最高元件号为X4,D0的值为4,如果X0到16都有输入D0的值为16。如果用MOV D0 K4Y0;就是把D0的值转为二进制输出。二楼的朋友编码指令讲触有错。个有水平有限有错请指证
  • 下载积分:+1(397001095) 热心助人

网友D:
    二楼的回答生动形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ECO D0 Y0 K4 是解码指令,K4表示源操作目标D0只解码四位最大是1111(二进制数)转为十进制为16;简单地说就是当D0的值为0时Y0输出;当0的值为1的时Y1有输出,当D0的值为1111时Y16有输出。
    ENCO X0 D0 K4 是编码指令,K4表示源操作目标2的四次方就是输入元件X0到X16,当X0到X16没有入输D0的值为0;当X1有输入D0的值为1,当X0,X1有输放D0的还是1,简单地说就是当X0到X16元件最高一个元件号有输入D0的值为最高位数号的值,就是说X0,X1,X2,X3 ,X4都有输入最高元件号为X4,D0的值为4,如果X0到16都有输入D0的值为16。如果用MOV D0 K4Y0;就是把D0的值转为二进制输出。二楼的朋友编码指令讲触有错。个有水平有限有错请指证

    用户需要了解的编码译码,而非指令的讲解,如果单纯的是了解指令而不是根本,那么当用户从三菱转向富士,将再次为编码,译码所疑惑。籍此原因,需要告诉用户编码译码的根本区别,而非针对某一品牌进行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