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油温高是什么原因啊?哪位知道请指点,谢谢

楼主(2010-12-06):
我这有一台5000t压机工作时油温过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大师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液压油,是不是油少了。

网友B:
是不是油少了,或压力大了,滤网脏了

网友C:
如果用水冷却的话,要检查冷却水管路是否通畅。

网友D:
是不是油少了,或压力大了,滤网脏了,长期加压,冷却水不循环,冷凝器肮堵

网友E:
要现场分析才行

网友F:
你可以检查一下油路看看··,是不是内泄了或者是冷却系统出现异常导致油温升高的

网友G:
油压机是要用水冷却的

网友H:
压力冷却系统不好 ,循环 冷却系统

网友I:
如果用水冷却的话,要检查冷却水管路是否通畅。
jxh668

网友J:
循环、冷却系统结构设计正常吗?
注意冷却系统的进口、出口温差!

网友K:
液压系统液压油的油温过高其主要是冷却系统不好,另外如果长时间在高压状态下工作也会引起温升。

网友L:
现场分析下啦,看看是不是液压油过稀或者压力过大,还是油路堵塞了

网友M:
太多问题你那机太老了也有可能呀

网友N:
加装油冷却机呀

网友O:
是不是油少了,或压力大了,滤网脏了,长期加压,冷却水不循环,冷凝器肮堵
别在窗前等我

网友P:
清洗油水冷却器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Q:
循环水散热片拆下,用稀硫酸除锈,搞定

网友R:
压力大了,滤网脏了

网友S(2011-01-30):
看看是不是液压油过稀或者压力过大

网友T:
冷却和循环的问题,现场仔细查找把

ygwpxq

网友U: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油少了,或压力大了,滤网脏了,长期加压,冷却水不循环,冷凝器肮堵
逐一排查,没有人能肯定是何因,只有您实际确认后才能说的.

网友V:
按照楼上的朋友们方法做吧。

网友W:
系统可能有泄漏,检查一下油缸密封是否完好,阀有没泄漏

网友W:
系统可能有泄漏,检查一下油缸密封是否完好,阀有没泄漏QQ:751415033

网友X:
若是风冷,注意散热器是否有污物堵塞风道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Y(2011-06-30):
液压油杂质多 压力设置过高 滤网堵塞 都有可能导致油温过高!

网友Z:
是不是多种油混合了?阀类、缸类内漏?冷却系统是否正常?泵响声如何?

网友AA:
清洗冷却器,估计太脏,或者该换一下新液压油了时间长老化脏了

网友AB:
循环 冷却系统是否脏堵热交换不良,是什么方式控制?冷却器内循环是油泵还电磁阀控制冷却水通断,现场分析。

网友AC:
测下进水出水的温度与压差,可根据此现场作分析

网友AD:
冷却不好啊

网友AE:
高手如云,学习了。

网友AF:
检查油冷却器是否堵塞,冷却水是否循环

网友AG:
5000T的油压机啊?如果不是油路、冷却系统等的问题,建议检查下液压泵有没有问题。

网友AG:
在单位遇到过5台一样的油压机,一起买回来的,有一台液压油的问题,很不正常,在同样情况下他的液压油温度上升过快,油压机厂生产厂家现场看,觉得是液压泵磨合的问题。一点意见 不知能帮上忙不

网友AH:
液压系统液压油的油温过高看看冷却系统好不好,另外如果长时间在高压状态下工作也会引起温升。还有就是安全阀,柱塞,阀块等有问题

网友AI:
仔细检测下

网友AJ:
引用楼主ydjc于2010-12-06 17:33发表的 液压机油温高是什么原因啊?哪位知道请指点,谢谢 :
我这有一台5000t压机工作时油温过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大师们指点指点,谢谢
油压高,工作频繁,散热不良,最好是加散热器

网友AK:
毛病多着呢,如果是多泵供油,其中一只泵阀未打开长期高压溢流,油才发热。

网友AL:
油温过高,我们有解决的办法,不用另加冷却器,我们做过成功的例子,有兴趣的可电话13542541500谈谈.

网友AL:
油温过高,我们有解决的办法,不用另加冷却器,我们做过成功的例子,有兴趣的可电话13542541500或QQ:1041497144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