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这款模块能不能直接连接编程线??
我用USB-SC09连接这个模块后,电路板模块坏了!!!!!!!!!!1

为什么坏,大家有知道的吗?

按道理说应该可以连接编程电缆的,对吧

网友A:
用錯線了大佬
我没有没错,大哥,我这边已经弄好了,原因,买到水货422BD了,找卖家换货,搞定了,SC09线连接上去也可以了

网友B:
为什么要用USB-SC09编程电缆连接FX2N-422BD模块?
因为我用的海泰克触摸屏,麻烦,无法海泰克触摸屏设置数据,电脑同时监控,所以才这样用的,现在搞定了,可以,因为之前买的水货,后来换了,就好了

网友C:
是可以用SC-09和USB-SC-09的

但市场上卖的 SC-09、USB-SC-09、422BD 大部分是国产的,哪里做得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以上问题。

如果是要经常一直连接着,最好在电脑串口处加一个隔离器
好的,晓得了
  • 下载积分:+3(njaolian)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D:
    是可以接三菱编程线的,422BD一般都是拿来扩展编程口的,或者接1个OP的。。。。。
  • 下载积分:+1(njaolian)

网友E:
    不是吧?刚刚想买一块,准备作监视用的
    可以使用,买行货

网友E:
    今天订了两块,本来一块就可以了,怕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因为我用的也是USBSC-09的数据线,就多买了一块,可惜是国产的。
    希望你坏一块,不然你不气死了,呵呵

网友F:
    经常使用没有发现问题,水货害人
  • 下载积分:+1(njaolian)

网友G:
    多学下吧

网友H:
    我在调试机器时因为PLC 编程口要连结触摸屏,用SC-09编程电缆连接FX2N-422BD模块,
    监控,修改,读写很方便,3年了没坏,232BD也行,自己做条连线

网友I:
    经常使用没有发现问题,水货害人
  • 下载积分:+1(njaolian) 是的,水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