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0-12-06):
我们公司有一个触摸屏。。。订购号是6AV6 642-0BA01-1AX1。。。。
上两天触摸屏坏了。。。板子坏了。。。现在我们又买来一个新的。。。我想请教一下。。。如何把程序恢复上去呢?(能详细点吗?)如能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A:
手中有源程序吗?有,则使用软件下载功能。
没有则用prosave软件将原屏的程序备份之后恢复到新屏里面去。

楼主:
楼上的能稍微详细一点吗????使用什么软件如何下载???要破解码?怎么和触摸屏连接?PROSAVE怎么用?在哪下载??

网友B:
PROSAVE是西门子的一个专用的备份画面程序的软件,在西门子的触摸屏编辑软件里面包含了。只能下载到相同型号的屏里面,不能打开进行二次编辑。
软件在本站本区有下载的。

网友A:
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7296.html

网友A:
参考2: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2484.html

网友C:
更换损坏的硬件

网友D:
比较有意思的是当屏已经损毁了,使用prosave可能无进行备份。最好需要搞到原程序,不然只能重新做一个用户程序了。奉劝广大朋友,用户程序必须备份,最好多备份几个,以防不测。
常规西门子编程软件XinCCflexible2008。本站有下载链接。授权在本站也到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