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带K电偶采集的PLC

楼主(2010-12-06):
如标题:
各位朋友, 本人想做个温度控制的系统.
用PLC 来控制, K电偶(感温器) 直接进PLC . 外部输出直接接SSR 控制功率发热器件.
不用中间的温控表, 请教论坛上的各位朋友,哪些PLC 有此功能, PLC 越小越好.
IO 越少越好,
谢谢!!

网友A:
K电偶(感温器) 直接进PLC ?
恐怕不行吧?我看还需要温度模块。

网友B:
没见这样做过

网友C:
找PLC板,有些PLC板用于压机带4路温度温控,和2路模拟量输出的控制压力和流量比例阀
學無止境

网友D:
西门子的LOGO

楼主:
西门子的LOGO?
4楼的朋友,可有相关的资料? 或给推荐个连接. 谢谢

网友E:
K型热电偶是毫伏信号,我还没有见过西门子的IO卡件直接能接受毫伏信号的。
应该加个温度变送器,转成4-20mA或者1-5V再进AI卡件。

网友F:
洛阳易达PLC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功能强大价格便宜,不到500元,我用过不少。

网友G:
西门子好像有

网友H:
要加个AD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