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单元变频同步如何控制

楼主(2010-12-06):
公司有一设备改造,有三个变频控制单元,要求连动时同时增减速同步,单动时各时调速,请教一下该如何接线控制?

网友A:
怎么接线得看楼主用的那个品牌的变频器,不同品牌的变频器接线不一样,如果楼主同步要求精度不是太高的话可以用模拟量控制,要求同步精度高的话可以选用矢量闭环变频器或是支持PG卡的变频器,如LENZE公司的9300EV、Danfoss公司的FC302或日立公司的SJ-700,SJ-300等,关键是现在不知楼主用的那个品牌的变频器,无法提供接线图。

楼主:
要求精度不高,用台达变频。“用比例联动啊 一台主机其余的是从机,主机调频率从机也跟着调,从机还可以微调。”
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接线控制

网友B:
既然是同步那就必需设一台为主速其他2台为从速 我个人一般喜欢选第三台为主机
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用的
我先说个我的办法 在三台电机的机械传动部分加位移传感器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就加张力控制板
同时也能实现单个点动 两组联动 或三组联动 这个通过PLC控制
至于接线那要先综合考虑下 然后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