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我在工控下载中下载的GT Designer2 V2.79与GT Simulator2 V2两个软件,解压后却安装不了,不知咋回事,烦请各位了!

网友A:
引用楼主ysheng9099于2010-12-06 19:32发表的 软件安装的问题 :
我在工控下载中下载的GT Designer2 V2.79与GT Simulator2 V2两个软件,解压后却安装不了,不知咋回事,烦请各位了!

不知道,你确定从这段话里能让别人看懂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网友B:
樓主請詳細描述你的問題點,若有必要加上圖片說明

楼主:
当点击安装图标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C:
先安装环境

网友D:
引用楼主ysheng9099于2010-12-06 19:32发表的 软件安装的问题 :
我在工控下载中下载的GT Designer2 V2.79与GT Simulator2 V2两个软件,解压后却安装不了,不知咋回事,烦请各位了!

可能是因为电脑坏了,安装不了。
楼主请把问题说清楚,否则无法帮你。
安装方法:
1、打开电脑,接上网线,点击IE......略
2、下载解压至一个目录中(目录最好不要太长且不含有中文)
3、先安装运行环境,再安装主程序(期间要输入合法的系列号)
4、安装完主程序再安装仿真
5、找到触摸屏相应文件运行程序进行编程........略
6、打开仿真程序,选择要仿真的程序(可与GX程序链接,有些型号的屏是无法仿真的)
7、关上电脑,睡觉。
饿米豆腐

楼主:
感谢各位相帮,问题已解决问题!

网友E:
安装步骤可能不对,先安装运行环境,再安装主程序,安装完主程序再安装仿真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F:
有什么提示!安装环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