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楼主(2010-12-06):
请问三菱大型机的模块和模块之间的输入输出点是怎么定意,比如说几个输入和几个 输出,如何排列的,在程序中怎么定意思,就好像小型机X点和Y点,0到7,10到17一样,怎么在大型机中排列

网友A:
在PLC属性的 IO分配中设置。

网友B:
书里好像说是正常往下排列的 按8进制往下排 0-7 10-17 20-27 以此类推
不知对不 仅供参考

网友C:
排列是16进制的0-F第一块算起。32点的话0-1F.

网友D:
我也想知道知道

网友E:
一般都是16点: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0单元)

网友F:
像“A”系列的排列是16进制的。就是从X00~X0F;X10~X1F依次分配。

网友G:
16进制的

网友H:
楼主仔细看一下硬件手册,就全明白了。
差不多是电源、CPU、特殊模块、输入输出模块,大型一般都是安装在基板上,输入输出点开始是可以自己设置,也可以按照默认,是多少点要看楼主用多少了,8点模块是0-7,16点是0-F,一般就是8进制和16进制排列。
饿米豆腐

网友I:
下载一个三菱大型机使用手册,仔细研究一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J:
编程软设定或由软件自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