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辈学习,各位需要手机的,请找我

楼主(2010-12-06):
三菱PLC控制变频器的八段速度,怎么写梯形图

网友A:
你应该写得详细一些,这样大家都可以帮你出主意啊,好像这么问法少了些什么吧

网友B:
比如你是想用通讯做还是用外部PLC的输出做

网友C:
既然是多段速,应该是想用继电器过渡。
无非是将原来的同时只输出一个点变成同时输出多个点。
方便的做法:
规划好4个输出点,如Y10~Y13,分别接在相应端子上,PLC的程序用 MOV Kn K1Y10来做。

网友D:
数字量啊~!

网友E:
hao海你华丝

网友F:
这个程序很简单,用模拟量控制,区间位置做比较来写程序

网友G:
很简单
你先设置下变频器  一般只有多功能段速1和2 . 3要自己设置的
下面就讲下八段速了:在这里为了叙述简单些我把多功能段速1 2 3直接说成1 2 3了
一速1 2 3都不闭合   只要给S1端信号就好了
二速1闭合
三速2闭合
四速1 2闭合
五速3闭合
六速1 3闭合
七速2 3闭合
八速1 2 3闭合
当然这只是段速的选择  你要电机转还是要给S1信号的
PS:这八段速的频率是多少  可以通过变频器的频率指令1-8设置
你只要有八个输入X0-X7  还有3个输出Y0-Y2分别控制1 2 3就可以了
输出得再多加一个要控制S1的 我给忘了  嘿嘿

网友H:
高手如云呀!呵呵,输出继电器组合就可以了。

网友I:
一个编码指令全部解决,8421码,可控制15段速。

网友J:
我想斑竹应该表达了楼主的要求了。

网友K:
如果用过通讯的话,,可以用通讯方式来做,,那样只要接两条线。如果要普通的 I/O 做法那就会使外部电路占用点数多点。具体做法就看楼主的水平了(或设备要求了)。通讯的话可以每个速度都可设置,也可以实时读取变频数据, I/O 做的话,有些变频器就不能每个速度可调,且不能读取变频器当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