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求助

楼主(2010-12-06):
松下PLC控制三菱MR-J2S A ,J3S A伺服驱动器,控制Y轴多刀裁切,为啥每次进刀位置都不一样,越来越深,离设定距离偏差过大

网友A:
脉冲数是否计算准确 电子齿轮设置是否合理

楼主:
前几天还可以,为啥现在不行了呢

楼主:
求楼上高手指点

网友B:
传动机械问题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