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电压过低是如何能正常启动白炽灯

楼主(2010-12-06):
本人住房电压偏低只有180V。买个电子启辉器,OK了。两天又KO了。哪位朋友能指教如何改进以下。。。。白炽灯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没听说白炽灯还有用启辉器的。关注一下。
可以加个稳压电源,做、买均可。
饿米豆腐

网友B:
是不是日光灯 用电子镇流器绝对OK

网友C:
如果实在不换成电子整流器,就在起辉器串联一个IN4007的二极管吧

网友D:
对,用电子的镇流器。

网友E:
真是个高手啊,,白炽灯还塞个启辉器到上面。楼主,发白光的不一定就是白炽灯,
jxh668

网友F:
“本人住房电压偏低只有180V。”
买节能灯吧,不过劣质的容易坏!

网友G:
没听说白炽灯还有用启辉器的?难道又有什么新发明了!

网友H:
白炽灯不需要启辉器,电压低只会影响亮度,不影响寿命的,电压过高会使白炽灯夭折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真是个高手啊,,白炽灯还塞个启辉器到上面。楼主,发白光的不一定就是白炽灯,
只能怪起的名不好,误导人,我估计楼主叫这名有小二十来年了吧。

网友J:
白织灯的话,用电子镇流器。。。

网友K:
三楼的说得对,串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L:
3楼的对 ,,。。。跳跑窜一2级管

网友M(2011-01-19):
白炽灯还塞个启辉器到上面,长见识了

网友N:
白炽灯用镇流器,启辉器,二级管,长见识了

网友O:
真是长见闻了....楼主说的是白炽灯吗?

网友P:
日光灯?白炽灯?

网友Q:
什么能用用什么吧

网友R:
这个更加有意思

网友S:
没搞错吧,白炽灯随便电压都可以,只是亮度有变化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T:
把你的白炽灯换成日光灯,但是一定要用电子整流器的那种.(我以前经历过租房的电压是180多的)

网友U:
1发白光的不一定是白炽灯,白炽灯是我们正常所看到的球形的,灯丝工作在白炽状态下的叫白炽灯。
你说的东西通常叫日光灯,3个办法、
1换节能灯
2换电子整流器,
3 并个2.4UF的电容!

网友V:
向供电局反映你们那的电的质量不好啊,

网友W:
搞个调压器

网友X:
电压过低是如何能正常启动白炽灯?很奇怪的问题!白炽灯不用启动吧

网友Y:
长见识了,

网友Z:
用电子镇流器启动日光灯很耐用的

网友AA:
大家看清楚了,他本来就买的是电子启辉器,现在KO了,建议你买稳压器。要不电器的使用寿命都会不长,因为你的电压太不稳定了。白炽灯的意思是电灯泡能正常工作。

网友AB:
电子启辉器能产生瞬间高电压,是用来击穿灯管中的空气,高电压对白炽灯的寿命影响极大!

QQ:346994482

网友AC:
加个稳压器

网友AD(2011-02-18):
没听说白炽灯还有用启辉器的。关注一下。
可以加个稳压电源,做、买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