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6):
我用51单片机编程器读出S7-200.24c256程序,程序格式为HEX码。请问高手们用什么软件可以转换成BIN文件?因为CN芯片解密需要是BIN文件,或者哪位高手帮我找出附件里的密码。谢谢
附件: 24C256.zip (13 K) 下载次数:43

网友A:
路过的,看一下,人家的版权啊

网友B:
你可以把你读出来的HEX文装载回你的编程器缓冲区,然后再把它另存为BIN文件。你现在这个HEX文件是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何来密码?
jxh668

网友C:
你那是非标准的HEX文件!

还原后的密码为:629535

我只做另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非标准的HEX文件!

还原后的密码为:629535

我只做另类的!

怎么会呢?我是用51单片机编程器读出来的哦。能看到程序吗?谢谢。贴上来看看啊。这个是恒压供水程序,程序设计五台泵,实际只用两个泵。PLC进水CPU坏了但内存是好的。看不到程序 只好自己写一个。
jxh66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呢?我是用51单片机编程器读出来的哦。能看到程序吗?谢谢。贴上来看看啊。这个是恒压供水程序,程序设计五台泵,实际只用两个泵。PLC进水CPU坏了但内存是好的。看不到程序 只好自己写一个。

我这没PLC,是从你的文件修改还原的
你用密码试读一下

jxh668

网友C:
方便的话

也可以把坏的PLC拿给我,我也可以帮你搞

网友D:
路过的,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没PLC,是从你的文件修改还原的
你用密码试读一下

我试过读不出来。要转换成BIN才行,我的转换软件只支持64K。没办法用。你用什么读出来的啊?分享一下嘛
jxh668

网友C:
跟你说了吧,当时西门子宣称它的PLC无人能破,S7-200在中国是我最早成功破解,所以对S7-200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我并不是用你们在使用的那个外佬的转换文件,而是我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