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MW [AR1,P#50.0]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06):
A "exhaust_up"
FN "p693"
JNB _010
L MW 104
T MW [AR1,P#50.0]
_010: NOP 1
L MW 106
L DBW [AR1,P#22.0]
*I
T MW 108
请教各位大侠程序中 T MW [AR1,P#50.0] L DBW [AR1,P#22.0]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T MW [AR1,P#50.0] L DBW [AR1,P#22.0]
是指针啊,老外就爱玩花样
就好比你的名字叫[X,Y] 蓝后X=小 Y=明 那你的名字就是小明。
这样玩花样,地址就不好找,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