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DA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0-12-06):
一设备用的是FX2N+4DA-2DA。4DA模块的1通道和4通道输出电压在不开变频器时正常,一开变频器就抖动。更换4DA也不行。会出现2通道不正常。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A:
干扰,导致
解决方法
屏蔽线,接地,还有就是,PLC离变频器远点,强弱电线路分开走,必要时连上小电容,

网友B:
程序没问题的话就是干扰了,以前也用过4DA+变频器的,屏蔽层接地,电机接地。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加隔离调整模块

网友E:
把干扰解决掉

网友F:
那肯定是变频器的干扰问题.

网友G:
干扰问题。屏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