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备件要零库存吗?

楼主(2010-12-06):
设备的备品可以零库存吗?
大家在工作中有遇到过吗?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A:
如果你的设备只是白班工作且用的都是些普通开关,接触器。可以不备。如果不只是那么简单的话我建议最好该备的都要备。我在的单位基本认为有可能会坏的东西都备,没备件设备坏了你就死定了。

网友B:
当然不行,尤其是采购周期长的备件

网友C:
呵呵,我们厂里备件备的最多了,各种PLC,触摸屏都有备。总价超过200万

网友D:
你们公司很有实力的话 可以做到
如果是小公司 算了吧 能做到产品零库存就不错了。

网友E:
零库存,那就跟 共 产 主 义 一样,是个理想。
jxh668

网友F:
"零库存"
这个词是不能到处随便用的,一些书呆子总是喜欢说"零库存"!!!

网友G:
如果备件采购周期很短的话,问题不大。如果采购周期长的话,机器坏了没有东西换,日子还真不好过。

网友H:
常坏的备一点比较好

网友I:
零库存?!
好处:可以避免资金的被压,能抽出更多的资金做其他的
坏处:影响生产,尤其是采购周期较长的零件
大概就以上两点,轻重楼主可以自己分析一下,不过零库存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饿米豆腐

网友J:
这要看各个公司的管理理念了,就这样说吧,你做的了主,最好就备。做不了主就建议一下,人家不备你也没办法,真有问题的时候你心里不也有底了吗。

网友K:
若你的設備壞了,上級不叫板,那就可以零庫存,不然一切都是矛盾的,又想不買零配件又想設備不壞,如此的話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設備不要使用就OK了 ;向我們公司單單備個laser diode就要花掉50W RMB

网友L:
大哥,当然不行了

网友M:
“零库存”,只是各个公司的理想目标而已,目的在于减少资金积压,增加可流通资金。

网友N:
零库存是不可能的,多少备一点。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O:
备件零库存?看什么备件了,要根据备件的供货期进行选择、还得考虑到备件的损坏频率、企业对设备的维修恢复时间定额等等。

网友P:
零库存是一种理想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很大 不小心忽视这个差距 或大或小的灾难就会在某天降临

网友Q:
零库存,再小的公司也不可能做的到